理光复印机有黑边求助!

楼主(2015-12-20):
理光MP1813L 打印、复印A3有黑边,如图: 每次打完鼓芯2边都有碳粉,擦干净了,一打又有了。 A4正常!求指导!

网友A:
打印试过没  打印复印一样的话可以排除扫描组件  检查主充电.鼓芯,

网友B:
鼓芯拆了重新装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印试过没  打印复印一样的话可以排除扫描组件  检查主充电.鼓芯,

多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鼓芯拆了重新装一遍

多谢指导,我来试试

网友C:
会不会是鼓芯坏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鼓芯拆了重新装一遍

TANKS VERY MACH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鼓芯坏掉了?

没坏 ,硒鼓,拆散了全部清理一下好了

网友D:
检查一下刮板,有可能刮不干净,你清完就好了,转一圈就有了,可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检查一下刮板,有可能刮不干净,你清完就好了,转一圈就有了,可疑

就是刮板脏了!

网友:
换刮板   建议连鼓芯一起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