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联想B505一体机的bios芯片是哪个啊?

楼主(2015-12-20):
这个联想B505一体机的bios芯片是哪个啊?,找了一圈,也没看出来啊。

网友:
大家都是通过什么方法找到bios芯片的?和电池相连的部分?

网友:
高手请指导一下

网友:
bios芯片和MOS不一样的,BIOS芯片稍微宽一点,

网友:
BIOS芯片通常比一般的MOS管要大一点!!还有那个机器南桥爱坏哦!!!

网友:
会有特殊的标志或者什么吗?都是八脚看起来太像啊

网友:
恩,我先刷bios试试

网友:
可是还是没找到哪个是bios芯片

网友:
一看楼主就不是修电脑的

网友:
呵呵,手低了点,见笑了 ,显示器之类的比较熟悉,网络,监控也还行,电脑硬件维修就差了点,大部分的主板还是能找到bios芯片的,就这个一体机弄得少点,我这里乡镇小店,见识狭窄,不好意思了,高手给指点下

网友:
可以看芯片的型号,,,,,,,,,

网友:
我也找了,没看到什么类似25vf010之类的呀

网友:
好难找 我也需要啊,,,,,,,,,,,

网友:
用放大镜看名称,biso就只有那几个厂家做的

网友:
大体上是经一般八脚MOS管宽大些,但有些特殊会是小八脚的,会以MX  24 或·   WID  开头的,

网友:
恩,我再找找,手头带灯放大镜也坏了,

网友:
找到了,原来在u口和键盘后地下藏着。

网友:
BIOS肯定比其他大点

网友:
已经找到,上次刷一个好了,但是不显示,以为没刷好,今天才发现,原来显卡板被人拔走,可是现在又找不到那个可以使用的bios文件了,我晕。

网友:
南桥下面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