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笔记本盒盖后无法唤醒

楼主(2015-12-20):
如题有款索尼笔记本  VPCEG-111T型号  盒盖后再打开无法唤醒 一直黑屏 是不是LID信号引起的故障啊   求高手解答

网友:
遇到过,将休眠开关三极管短接看看

网友:
休眠开关那的问题

网友:
是是lid。你量量lid那个三极管。

网友:
试试关机是否能关彻底,否则不是休眠开关问题。

网友:
折机看看,霍尔元件到底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