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30不停掉电重启

楼主(2015-12-20):
东芝L630不停掉电重启,电流到0.5左右就飞快重启,断开PWROK有时掉有时不掉,换过全新EC,桥,刷过备份BIOS故障一样

网友:
不是大电容吗

网友:
不是,没有大电容。。。

网友:
是不是有电压不正常啊

网友:
设置下BIOS 看BIOS电池是否有电

网友A:
断开pwrok都掉是不是前面电压还有问题?换换滤波电容啥的

网友:
电压量过没。 0.5 应该却电压吧。

网友:
多给些参数。不然没法给你研究啊。

网友B:
主板是否缺电压没出来,

网友C:
应该是供电问题,检查各大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D:
如果是有大电容就直接换了先

网友E:
二级转换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F:
不装内存会这样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二级转换电压是否正常。

掉的太快  不好量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装内存会这样不?

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有大电容就直接换了先

没有打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供电问题,检查各大供电是否正常

偶尔不掉的时候 量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是否缺电压没出来,

应该都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开pwrok都掉是不是前面电压还有问题?换换滤波电容啥的

换过几个来回了

网友:
像这种修桥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