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85

楼主(2015-12-20):
rt8205 有供电有开启  没输出 求助大神们是开启后才出的3 5V吗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一台一样的情况

网友:
后继有没有问题

网友:
看线性3.5v  有没有。然后en1  en2 电压多少。如果有开启。那就看看后面有没短路。

网友:
待机就有35v的

网友A:
先把芯片的工作条件查查看是否满足

网友:
仁宝的板,多数适配器模式会出3/5。
提供数据不够全面,多提供测量数据上来分析。

网友B:
有开启后才会出的3,5V,看看后面是否短路,芯片是不是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芯片的工作条件查查看是否满足

嗯嗯! 后级短路了!! TPS51518  没换的无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开启后才会出的3,5V,看看后面是否短路,芯片是不是坏了

嗯嗯! 后级短路了!! TPS51518  没换的无语 也不知道哪个能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