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vpcu对滴短路,型号x100e

楼主(2015-12-20):
3vpcu对滴短路,断开电感测证明是后继短路,但是我挨着都排查了,没有损坏的元器件,求高手指点,到底是什么坏了。。。另外附上一张截图file:///D:\用户目录\我的文档\Tencent Files\492066369\Image\C2C\WN[MS(V)~$5X$RI6{XTZ%PO.jpg 是3vpcu后继短路,但是后面的我都排查了没发现什么短路或者原件损坏,求大师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
坐等大师到来!!!!

网友:
烧机烧不出来吗

网友:
用烧鸡大法,

网友A:
电压不要调的太高,烧下就知道了,短路的地方明显很烫,

网友B:
直接对滴了怎么烧鸡哦能说详细点么,我怕故障扩大谢谢你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不要调的太高,烧下就知道了,短路的地方明显很烫,

直接对滴了怎么烧鸡哦能说详细点么,我怕故障扩大谢谢你哦

网友:
wo de ye shi

网友:
那咱俩在这里等等吧,看看高手别走开哈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对滴了怎么烧鸡哦能说详细点么,我怕故障扩大谢谢你哦

可调电源调3V左右烧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调电源调3V左右烧啊

亲除了烧鸡大法还有没有别的办法?电流调调到多少

网友:
我烧机  电流不限  没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亲除了烧鸡大法还有没有别的办法?电流调调到多少

如果你担心   可以将电流调到3A左右 一般不调也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担心   可以将电流调到3A左右 一般不调也没问题

谢谢大哥主要一个大问题我没有可调电源。。。还有其他方法么我只有万用表风枪烙铁之类的,太贵的我还没钱买。。。

网友D:
OI拆了看看,不行就烧鸡

网友:
引用 网友D:
OI拆了看看,不行就烧鸡

I/O。刚说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哥主要一个大问题我没有可调电源。。。还有其他方法么我只有万用表风枪烙铁之类的,太贵的我还没钱 ...

晕  那我也没辙了  你不担心的话接你的充电器飞快的摸吧  但要快  后果自负

网友: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工具都不全 怎么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晕  那我也没辙了  你不担心的话接你的充电器飞快的摸吧  但要快  后果自负

充电器接到哪里大哥???

网友E:
电压三伏,烧鸡大法啊!很快就找到故障点的!

网友B:
主要是i\o还没到那一步,IO绝对是好的哦,怎么办啊大哥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晕  那我也没辙了  你不担心的话接你的充电器飞快的摸吧  但要快  后果自负

大哥充电器插上,直接摁开关掉电然后摸芯片?还是插上电不恩开关摸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压三伏,烧鸡大法啊!很快就找到故障点的!

三伏电压?不恩开关哪里都不热啊

网友F:
烧鸡大法啥结果,试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烧鸡大法啥结果,试过吗?

通上电接着就掉电怎么测试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充电器插上,直接摁开关掉电然后摸芯片?还是插上电不恩开关摸芯片?

都短了 还按什么开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i\o还没到那一步,IO绝对是好的哦,怎么办啊大哥哥

晕,烧机呀!稳压源调到最低,做电源头,接地的接地,正极接到短路位置,慢慢往上调电压。看到电流有0。56或以上了去摸看哪里会发热,把发热的取了看看

网友:
主板不要通电,直接接三V到短路点烧,难道你不会烧鸡?

网友:
对地短路直接5A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充电器插上,直接摁开关掉电然后摸芯片?还是插上电不恩开关摸芯片?

插上充电器哪里都不热,我都摸了郁闷哦对地短路是不是电压都保护了,插上电源摸芯片没有电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