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5进水机艰难维修

楼主(2015-12-20):
机器型号;联想Z475
这台机器客户拿来很久了,一直有机器修不想研究,今天没什么事了就看了下,对了,先说明本人小白,机器是进水机当时腐蚀的很严重,很多地方都进水了,
但是几天前就处理了水渍就没拍图。好了,进入正题,拆下主板之后就是各种很烦的清理清理,洗洗涮涮,当时IO和南桥都进水了,就直接重新焊了IO。然后看到南桥里面貌似进水了,不行了只能把它取下来重新植株,哎,一把鼻涕一把泪啊,烦

处理完了之后就开始看机子了,打各大电感阻值正常,我就直接上电试了一下,悲催的来了,就知道没这么简单,电流上到0.21就不动了,然后掉电,不行了就开始查了,最后查到3.3转3.3的管子,一遍有3.3一遍只有1.5左右,明显不对啊,翻开图纸,查了下。

+vsb电压不对,只有一点几,找到问题了,于是就开始追它是哪产生的,然后看图是从公共点转换来的,测量B+有19v但是输出+vsbp电压不够,就开始查这一部分电路,最终问题确定在pq202上面

3脚有19v2脚有3.3,但是输出只有一点几,果断在料板上找了个一模一样的(管子特殊,找还花了点时间)换上之后,+vsb出来了,19v,然后在通电测试,妈蛋还是没有3.3转出来,看了下板子,看到R788这个上啦电阻腐蚀了,万用表测下阻值不对,取下来,哼哼,下面腐蚀断线了,找个47k的电阻换上

电阻前端19v怎么就只有15.4v了,然后上电试了下,电流上到0.3又不动了,哎,好歹比之前好点,怀疑是不是线没有飞好,又重新焊了下,这下好了,3.3转出来了,上电,我去,直接跑到0.13就不懂了,尼玛,逗我呢,又开始找问题,发现旁边1.1转1.1的居然也没了。无语,查了下这个的条件,都是满足的,怎么就没了呢,之前还是有的,不行了,还是怀疑飞线的地方,把飞的电阻取下再试,居然1.1也出来了,但是3.3肯定没了啊,不行了,再查,看看电路图之后觉得应该是q107的问题,哎,取下来试试吧,拿下来,料板上着了一个换上,再上电,恩。这下不错,两个电压都正常了,高兴啊,,再看电流,恩,一路上升,然后卡在0.6又不动了。无语啊。本来都失望了,过了有几秒吧,电流又开始跳了,嘿嘿,到0.7几感觉这下对了,拿屏测试,果真亮了,但是为什么要卡在0.6几秒呢,哎呀,不管了,直接装上还了得了,反正机器能用了,接下来就是装机了,装上之后再测试下,卡几秒的问题也消失了,具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好了,呵呵
第一次发这么长的帖子,技术不好,打字也累啊,希望各位大神加点分,高手勿喷!!!!                            LA-6755P LA-6757P PAWGC PAWGD_57pr10_1130 LENOVO

网友A:
运气还不错的 至少EC 桥都没有挂

网友B:
道兄 思路明确,有大师的风范,日后必成维修界一代霸主,小弟在此受教,感谢道兄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气还不错的 至少EC 桥都没有挂

是啊,重新做了还是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运气还不错的 至少EC 桥都没有挂

遇到过桥挂了  EC下面线腐蚀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道兄 思路明确,有大师的风范,日后必成维修界一代霸主,小弟在此受教,感谢道兄指点,

大神,客气客气,见笑了

网友C:
不错嘛,但为什么要焊那么次呢??

网友:
666666666666的飞起

网友D:
发帖不易 还是给你加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桥挂了  EC下面线腐蚀掉的

我这个还算运气好点,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嘛,但为什么要焊那么次呢??

还是小白嘛,哎,进了水的都处理了下

网友:
我还菜。你们才是666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发帖不易 还是给你加加分

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E:
这货水真多,进这么多水,桥和EC还没有挂,楼主可以去买彩票了

网友F:
进水机器,修前最好拍个照再作清理烘干,围绕进水位置来修事半功倍。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货水真多,进这么多水,桥和EC还没有挂,楼主可以去买彩票了

呵呵,是啊居然没有挂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进水机器,修前最好拍个照再作清理烘干,围绕进水位置来修事半功倍。

是啊,就是围绕进水的地方修的,谢谢指点了

网友:
熟读还挺快的!

网友G:
修个机器不容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修个机器不容易啊

太不容易了

网友D:
不客气 最近分不好赚 但是真好用

网友H:
已经修的很好了   学徒一年了唉,感觉自己还很菜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桥挂了  EC下面线腐蚀掉的

恩  是啊

网友I:
维修还是要细心啊,不过进水的还是很麻烦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D:
不客气 最近分不好赚 但是真好用

就是,下载一个就是10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已经修的很好了   学徒一年了唉,感觉自己还很菜

都一样,我也菜,慢慢来有朝一日你也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I:
维修还是要细心啊,不过进水的还是很麻烦的

还行吧,进水机就是要细心就好

网友K:
这进水面积够大  南桥  io     郁闷

网友L:
楼主的技术不错了 还自称小白 让那些真小白怎么活

网友M:
楼主太谦虚了,问下桥重植了吗

网友N:
学习了
高手啊

网友O:
修进水机最需要的是细心

网友P:
还好没坏 只是腐蚀

网友Q:
?q107性能不良把电压拉低了 么

网友:
引用 网友J:
就是,下载一个就是10分

就是 苦不堪言 也不能说 只能使劲赚分

网友R:
引用 网友F:
进水机器,修前最好拍个照再作清理烘干,围绕进水位置来修事半功倍。

有同感,一般都是这样 不能轻易去干其他地方

网友:
不错嘛,可以啦,

网友S:
进水腐蚀的,是很麻烦

网友:
这额机器我也修过

网友:
我就搞不明白了 明明都那么NB 偏偏说自己是小白 哎 看了好多帖子都会修图纸分析的还不错  还称自己是小白 不知大伙你们怎么看..

网友T:
这人品拼的不错!!至少最后结果是好的!好多进水严重的机器,即使当时搞好了,过个几天尼妹的又会返回来!!!苦啊!修的眼泪流!

网友U:
这运气不是一般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进水面积够大  南桥  io     郁闷

其实还有下面有进水,没传图而已,基本背面都进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的技术不错了 还自称小白 让那些真小白怎么活

哎,不敢当,大神太多,我也就是一菜鸟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太谦虚了,问下桥重植了吗

是的,重新植株。。。。。。。

网友:
引用 网友N:
学习了
高手啊

过奖,过奖,我还是菜鸟,你们才是大神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O:
修进水机最需要的是细心

是滴,细心点一般都能修好

网友J:
引用 网友P:
还好没坏 只是腐蚀

是啊,就是进了水处理工作量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Q:
?q107性能不良把电压拉低了 么

应该是这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T:
这人品拼的不错!!至少最后结果是好的!好多进水严重的机器,即使当时搞好了,过个几天尼妹的又会返回来! ...

就是啊,所以说处理进水的地方的时候不能放过任何小进水的地方,都要弄,一般就不会有返修了

网友V:
南桥和ec进水没坏算运气好了,发帖不容易个你加两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U:
这运气不是一般的好

还可以,呵呵

网友J:
引用 网友R:
有同感,一般都是这样 不能轻易去干其他地方

越干问题越大,问题越多

网友P:
引用 网友J:
是啊,就是进了水处理工作量太大

我这里有个 进水 EC烧了个洞 桥上电容处糊了 直接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进水腐蚀的,是很麻烦

是啊,工作量太大,为了钞票还是要干啊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我这里有个 进水 EC烧了个洞 桥上电容处糊了 直接扔了

其实可以修的啊,只要客户给的起价钱就能修,应该还是能修好,就是忒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V:
南桥和ec进水没坏算运气好了,发帖不容易个你加两分了

感谢大神

网友:
主要还是进水周边吧

网友W:
确实是 一个硬活    价钱硬吗

网友X:
不错,帖子写得也很好一看就懂逻辑清晰
可惜评分次数有限啊没加成分

网友:
引用 网友W:
确实是 一个硬活    价钱硬吗

不咋硬,同行送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X:
不错,帖子写得也很好一看就懂逻辑清晰
可惜评分次数有限啊没加成分

没事,支持就够好了,谢谢

网友X:
今天可以加了,来给你加上

网友:
桥和ec如果挂了 那就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越干问题越大,问题越多

是啊 最好将进水处处理好

网友:
引用 网友X:
今天可以加了,来给你加上

多谢多谢、、、、、、、、、、

网友Y:
每每看到,写好帖子的同僚们,总是为你们高兴。
多发贴,多加分,走起……小哥

网友J:
引用 网友Y:
每每看到,写好帖子的同僚们,总是为你们高兴。
多发贴,多加分,走起……小哥

谢谢了,大家一起努力,一起成长

网友Z:
维修人员不好做啊  一台机器搞半天还没几个钱

网友AA:
bga都能做,还小白,太谦虚了吧,起码是个中级的了,让我这样的小白仰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A:
bga都能做,还小白,太谦虚了吧,起码是个中级的了,让我这样的小白仰慕啊。

是你太谦虚,【迅维】出来的还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Z:
维修人员不好做啊  一台机器搞半天还没几个钱

这是句实话

网友:
G475吧?Z475是广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谢谢了,大家一起努力,一起成长

同进步,共成长。

网友AB:
大师搞维修多久了?修得不错,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AC:
你这机器修的真坎坷

网友:
引用 网友AB:
大师搞维修多久了?修得不错,学习了。感谢分享!

我菜鸟,搞了一年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C:
你这机器修的真坎坷

现在修机子都不容易啊

网友:
思路明确会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就您老发现问题了,貌似是g

网友:
我也搞忘记了,可能是打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