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752G艰难维修!

楼主(2015-12-20):
几天前,一商家发来一台宏碁4752G,故障是时亮时不亮 大家都知道这种机子最难修 只有等它出问题的时候才能修  ,反复测试发现不触发的时候3,5V都没有,只好先把3 5V修出来了    经过一上午的维修各个条件也都满足就是不出3 5V供电  芯片也都换了还是一样 《由于图纸误删了,就没上图了请看官门谅解》   没辙了到外面抽了根烟冷静冷静忽然想到35V滤波电容会不会坏了     由于是固态电容 这种电容坏的很少之前没想到   于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把两个电容都换成了330  经过3天的测试再也没出过问题   从此机本人总结出了一条:“电脑维修这行一切皆有可能       ”

学海无涯,去也 + 1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谢谢LZ的验证 ,手上刚好有你一台!换了试试看

网友A:
两个中必定有一个是问题电容,楼主怎么不用示波器看下波开呢,这样一目了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中必定有一个是问题电容,楼主怎么不用示波器看下波开呢,这样一目了然啊

没有示波器啊

网友:
求加分啊     各位

网友:
我的这个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