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V重启不认硬盘

楼主(2015-12-20):
如题,经常不认硬盘,扫硬盘是好的,就试着下载个BIOS刷下就好了,要刷2.0版本的哦

网友:
真的假的?上次一台是装上硬盘不开机不过没有刷BIOS试过

网友:
华硕的机器 有些不识别硬盘 在BIOS里面能调出来   上次修过一台S550CB

网友:
BIOS 问题也会导致不认硬盘     楼主真幸运这个也能遇到

网友:
不认硬盘有时候确实是BIOS的问题,

网友:
BIOS也会影响到不认硬盘?刷了BIOS还是认不到咋办

网友:
是不从硬盘启动是吧

网友:
上次又碰过一台台式机,他自己的硬盘没坏一点坏道也没但是上他的机器就没用。换个硬盘就可以了。他的硬盘上别的机器也可以正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