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3 REV1.01从没复位到挑CPU维修

楼主(2015-12-20):
     主板:华硕P5G41T-M LX3 REV1.01
     问题:无复位到挑CPU
    先来张全图
      客户拿来时说是不跑码 上电测试 发现复位灯常亮 量电压 内存 桥 总线 CPU电压正常 时钟 复位电压无电压 直接换了个时钟芯片 还是一样 算了按正常程序走吧 一般没复位的是修CPU PG电压好的 量PG电压不正常  直接换了个822排阻(红圈里的) 在上电 有复位了也跑码了 不过开机档E1 换了一条内存也一样 没办法 刷个BIOS吧 从华硕官网找了个BIOS刷上去 在上电开机一看还是档E1 我勒个去 内存换过 BIOS刷过 那就CPU没换过了 (CPU是客户自带的E5700 )找了个430 CPU装上去在开机 这次居然正常开机显示了 不档E1了 难道客户的CPU坏了 在这瞎猜还不如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找了块好板测试了下客户CPU 没坏啊 可以显示啊 那是怎么回事呢 而后反复测试了下 得到的结论的挑CPU  我去  挑CPU的问题虽然修过但是没什么经验啊 我问了一些人 有人说是bios的问题 也有人说是VTT的问题 但是的没啥用 无意间看见内存槽边上一个小8脚芯片不知道是干啥用 死马当做活马医 直接拆了 在上电 我去 好了 反复测试了一下的可以了 用E5700的cpu也不会档E1了 没想到居然是一个8脚小芯片的问题       没分了 加点分吧 加分不扣自己的分

网友:
怎么没人加分呢

网友:
这个8脚小芯片一般是起到调节内存基准电压和控制系统总线时钟和数据信号接收作工作作用。

网友A:
你这个不是挑CPU   是不过内存    不过内存时你没量SMCLK   SMDATA  两个总线信号  要不然你不用去换CPU了一般像楼主这样维修经验丰富的大神都板子到手简单一测就直接根据多年维修经验 直接换最有可能的故障芯片   这样大大缩短维修时间    但是维修刚入门的朋友建议老实根据时序走   一步步来 不要急忙换芯片  以免扩大故障  楼主这板维修思路是通电不跑码 所有基本电压都正常  没时钟和复位   先修时钟   时钟芯片没开启电压 开启电压来自CPU电源管理芯片正常后发出的VRMPG  跑线到内存旁的822排阻  换之  时钟正常   跑马了    但是不过内存  测内存条件  应该是总线电压不正常  直接去掉用来提供基准电压的小八脚  搞定手工     啰嗦这么多  绝对不是否定楼主的意思   忘楼主不要生气  是想多帮帮看不懂帖子的同仁   想想我们当初看不懂帖子的心情     大家多多发挥我为人人   人人为我的互助精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不是挑CPU   是不过内存    不过内存时你没量SMCLK   SMDATA  两个总线信号  要不然你不用去换CPU了

量了  电压的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不是挑CPU   是不过内存    不过内存时你没量SMCLK   SMDATA  两个总线信号  要不然你不用去换CPU了

内存供电芯片我的换过 一样

网友B:
这里故障应该是8脚小芯片损坏造成系统总线数据和时钟电压偏低造成的不过内存,而不是挑cpu。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故障应该是8脚小芯片损坏造成系统总线数据和时钟电压偏低造成的不过内存,而不是挑cpu。

那为什么我用430的CPU又可以正常显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故障应该是8脚小芯片损坏造成系统总线数据和时钟电压偏低造成的不过内存,而不是挑cpu。

用E系列的U就不行

网友C:
是不是那个 出内存负载电压DDRVTT的那个芯片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那个 出内存负载电压DDRVTT的那个芯片呀。

那个芯片换过 不是那的问题 是一个小8脚芯片的问题

网友:
a78 是什么鬼

网友:
什么A78 不清楚你说什么

网友E:
这个问题不是挑cpu是挑内存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芯片换过 不是那的问题 是一个小8脚芯片的问题

你这是档内存!smbu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不是挑cpu是挑内存频率

那就不清楚了 反正能修好就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那个芯片换过 不是那的问题 是一个小8脚芯片的问题

第一张图片换一下!来个大忽忧am3

网友:
引用 网友F:
第一张图片换一下!来个大忽忧am3

发错了 不好意思

网友:
这么多人加分 你自己看看啊  一大把的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不是挑CPU   是不过内存    不过内存时你没量SMCLK   SMDATA  两个总线信号  要不然你不用去换CPU了 ...

这有什么好生气的 我还有谢谢你指出我的错误的 这样我下次就能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