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伙都是怎么弄主板上bga的器件

楼主(2015-12-20):
比如说主板上的显存芯片 弄过好几个都没成功 本来可以跑马的 用风枪吹不长时间主板就鼓起来了等拆下来的时候貌似主板也报废了 bga太浪费了把

网友:
呵呵  是楼主你火候没把握好吧 !  手生?  也不像啊  好歹11年注册的会员啊

网友:
温度和时间没掌握好

网友:
一样经常失败,新手没办法

网友:
对于bga焊接的,只有吹热加焊,基本不拆,拆了没那手艺焊回去

网友:
显存一般都是用风枪拆焊的。把握好风速、温度就好。

网友:
技术没炼好,老师们换这都毛毛雨

网友:
每次假焊显卡的时候就是  别人拿过来还可以显示  自己加焊直接就不显示了

网友:
这个加焊显卡 我从来不用风枪,只好是用BGA 温度曲线用的是笔记本显卡的曲线。

网友:
手上一块X79的板子,明知是PWM虚焊。风枪加焊了也没啥效果。QFN封装的脚在下面。太密了。。拆了就怕装不上去。真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