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4H

楼主(2015-12-20):
   接手一台华硕X44H  有待机不触发 , EC看了也没什么问题 ,各大电感也看了  , 都没事  。   求大神帮忙 ?

网友:
说的也太简单了点吧  这样没办法帮你啊

网友:
按照时序修吧,sus_pwrgd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EC看了也没什么问题
什么叫没问题?按开关查一下PM_PWRBTN#有无跳变?

网友:
67脚,一般都是通病

网友:
什么意思 看了   你是用眼睛看的???没有测量???

你是学徒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