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讲一下这三个信号的先后顺序关系吗?AC_PRESENT,RSMRST,AC_PWR_ACK

楼主(2015-12-20):
谁能讲一下H65里面这三个信号的先后顺序关系吗?AC_PRESENT,RSMRST,AC_PWR_ACK 搞晕了 麻烦朋友们指点一下

网友:
没遇到过  你看图纸上有没有上电时序

网友:
俺认识第二个单词,是复位剩下的就不认识

网友A:
把图纸上面的时序 先有AC_PWR_ACK后才有RSMRST 后面才会出AC_PRESENT 但是实际EC 这三个信号脚挑起 测试RSMRST有3.3V 也就是说EC不用收到另外两个信号的情况下就能发出RSMRST信号 本人新手对信号不是很了解有懂的朋友路过麻烦讲解一下吧 谢谢了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8143-1-1.html 饼哥做的实验你看看。

网友:
饼哥讲的是H5X  我问的是H6X

网友:
大致还是可以参考的

网友(2016-12-22):
AC_PRESENT  AC_PWR_ACK RSMRST

网友:
ac_present适配器存在信号。ac_pwr_ack不是intel的标准命名吧?意思应该是电源电压检测信号。rsmrst#pch待机电压好信号。。。。   有些机器的时序和命名应该不一样,具体参考图纸时序。。。例如有些机器是按了触发开关才有ec供电的,有些机器却在按开关之前连pch待机供电和rsmrst#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图纸上面的时序 先有AC_PWR_ACK后才有RSMRST 后面才会出AC_PRESENT 但是实际EC 这三个信号脚挑起 测试RSM ...

挑起来有不能说明什么,有可能是开路输出的。。。按图纸的时序来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