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31刷BIOS之后不断掉电重启

楼主(2015-12-20):
一开始刷8M 的,不亮,后面刷4M的,悲催了,电流0.7左右不断掉电重启,刷回备份的也是不断掉电重启,原先这台机能亮机,该怎么弄了,没思路了,求助啊

补充内容 (2015-12-30 11:04):
补充,已测OK的BIOS在13楼

补充内容 (2015-12-30 11:05):
两个BIOS都有

网友A:
我的就是呀,现在都还不了原了

网友B:
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就是呀,现在都还不了原了

现在已经解决了,还是那个4M BIOS的问题,在淘宝买的,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

对啊,在淘宝买了个BIOS好了,但是想不通怎么刷回备份的也不行

网友:
一般是先刷4M的

网友C:
旁边没有掉东西吧、、、、

网友:
BIOS继续刷

网友:
肯定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拿来能亮机,只是进不了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旁边没有掉东西吧、、、、

最后发现是4M BIOS问题,在淘宝买了个好了,论坛下了不太行

网友D:
楼主能把你的BIOS给传一份么?

网友:
发一个我已测试OK的联想E531的BIOS,两个BIOS都在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把你的BIOS给传一份么?

已上传,在13楼

网友D:
万分感谢,我下载了好多E531 BIOS  都不能用,都是二次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万分感谢,我下载了好多E531 BIOS  都不能用,都是二次开机!

现在你的有没有好

网友E:
是不是发错板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发错板块了

是吗,那下次注意把

网友F:
你备份的BIOS是要的还是坏的 还是你下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备份的BIOS是要的还是坏的 还是你下载的

备份的是好的,能亮机的

网友D:
           楼主 ? 我刷了 你发的联想E531   BIOS,我刷的是那个4M的BIOS,还是二次开机,第一次开机后电流很小,按开关键子 关机后再次开机电流就上去了 !测试好几次都是这样,还是二次开机!不能一次开机!  楼主能发把你买的那个BIOS 直接发上来 ? 备份的可能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 ? 我刷了 你发的联想E531   BIOS,我刷的是那个4M的BIOS,还是二次开机,第一次开机后电流 ...

那个4M的就是买的,可能现在BIOS比较奇怪把,我的可以,一下就开了

网友D:
       再次向楼主汇报一下我的维修结果,早上刷了楼主的联想E531  4M BIOS ,后还是二次开机,于是又刷了楼主的8M 的BIOS ,这样两个BIOS都是楼主的了,没想到奇葩的事情发生了 ,刷完楼主的8M的BIOS之后变成了三次开机了,第三次开机才会亮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再次向楼主汇报一下我的维修结果,早上刷了楼主的联想E531  4M BIOS ,后还是二次开机,于是又刷了楼 ...

要不试试分离的BIOS

网友:
可惜我没有分离的BIO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