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185wh1 tla1 显示正常,屏闪带线,哪位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嫂嫂阿姨修过见过这个故...

楼主(2015-12-20):
DELL S1909WB显示器,屏是 lm185wh1 tla1  显示正常,屏闪带线,哪位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嫂嫂阿姨修过见过这个故障,请出手相救,指点一下是哪里的故障。主控SW0616_M,  电压MX17077, 已测VGH20V   VGL5.7V;   VDD 12.1V;  VCOM 4.6V.   求高手相救!!!

网友:
VGL 是个负电压吧

网友:
这个还修啥呀,放弃吧

网友:
屏坏了,没得修,报废

网友:
VGL5.7V这个电压不对,可以跑线看看

网友:
谢谢大家 的回复,VGL是负的,我漏了-,VGH电压不对,断开后级为34V ,我查线路进了屏里了,看来不好修了哟

网友(2016-01-19):
LG的很多屏都这样

网友:
用心就好了,这种屏不要有太大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