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vpc z1温度奇高

楼主(2015-12-20):
一个星期前接到一台索尼的本,vpc z1,应该是高档的家伙,客户说当时用了18000买的。现在故障是开机进系统就掉电,售后说要换板4000.我的乖乖~~~,好吧,我报价1600,因为我查了淘宝上主板不是很贵,350这样。哈哈,又以为能赚到了。板子买回来后装上,谁知道不到一会又掉电了这下傻眼了,冒汗了,这些东西可不便宜啊。重新拆机检测,发现铜管温度都烫手了,XXX的,难道是散热器问题,因为我清灰打散热膏都不行,淘宝一看这散热器要500多,这次又要出汗了。后来把主板退回给卖家,卖家说他也有散热器,好吧又买了散热器,回来装上又是一样的故障,温度真的奇高,鲁大师直接上90度报警,然后掉电。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各位大师有遇到这过机器的吗?在线等回复

网友:
你不搞个BIOS 试下或都查下温控电路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你也收4000啊,便宜太多没好货.

网友:
风扇如果转速正常,测下是不是供电过流。

网友:
系统下可以设定CPU的电源情况 , 一般遇到这种的话,直接降低CPU的运算频率

网友:
这个机子就是热,风扇狂转都没用,烫手

网友:
是不是本身芯片有那么大的发热量

网友:
改常转呢。有没有试过啊

网友A:
散热处理好了,建议换硬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散热处理好了,建议换硬盘试试

CPU降频试试

网友:
索尼的机器的配件一直很贵。

网友:
改搞的地方都试过了,就是稳定降不下来,除非用省电模式,省电模式能维持在60度左右,但看电影也是高温,没办法了,到嘴的肥肉都吃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