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V38

楼主(2015-12-20):
清华同方精锐V38一体机维修、首先非常感谢32期班长陈伟。
地区客户发了一台清华同方一体机。修了10天才修好。走了额很多弯路。最后得到大神的提醒才修好。在此感谢他。客户说是可以开机但是不显示。插上适配器。触摸开关。电流0.6 。看样子U 没有跑马。拆开机器。首先看到了。网卡接口被烧了。看样子应该被雷干掉了。想想有可能是网卡引起的。心想捡了个死鱼。把网卡芯片拆了。通电测试还是老样子。就老老实实测试,各大供电都有。就是没有U的供电。那就查U的供电IC的条件了。IC型号是ISL6265C。没有找到这个机器的图纸。。只找到了IC的引脚资料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2.jpg 芯片供电47.48脚,首先测这两个引脚。测得47脚有电压。但是48脚没有电压。问题找到了。48脚出来连了12欧电阻。测试电阻的一端有电压。另一端没有电压。测试电阻坏了。从料板上拆了一个芯片和电阻装上。通电测试。电压有了。电流一直往上飙。测试U供电的两个电感都有电了。机器也亮了。心里爽啊。装好机器。一切正常。进PE也正常。但是进系统就在滚动条哪里死了。开头以为是系统问题。就没有管他。就给客户说了系统有问题。回去重新装一一下就发给客户了。客户取到货说吧不能安装系统。装了XPWIN7都不能装。硬盘也换了。都不行。进滚动条就死机了。这次知道这机器还没有完全修好。于是又叫客户发回来。我也装了很多次系统都不行。有时候安装系统的时候提示正在安装设备就死掉了。看来这钱不好挣啊。又得慢慢检查。想想有可能是U的问题。U也被烧了。以前遇到过着种情况。找了半天没有找到一样的U。没有办法。花了50元定了一片。等了3天。U 到货了。装上。重新安装系统。哎。问题还是一样一样的。换了一个U有时候显示正在安装设备的时候就死了。是不是外设有问题。于是把声卡拆了。还是不行。把读卡器芯片拆了。还是不行。外设都拆完了。修到撞墙了。没有思路了。放在一边吧。有空再来研究下。就这样让他静静的躺了2天。
客户开始催我了。又拿出来修。会不会南桥温度过高死机。因为南桥没有散热片。于是我又加了一个散热片。还是不行。没有招了。正好这个时候大神回来了。请教大神。他说用示波器测试下供电波形对不。这一测才知道了问题所在,看这里。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4.jpg
这是一组正常的波。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6.jpg这一组只有电压没有波形。问题就出在这里。测了下上管G级波形。没有。果断换了一个芯片。在看看波形。
+两组漂亮的波形出来了。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7.gif
装好安装系统。一切很顺利。表达能力不行。憋了2天才憋了这几个字出来。请大家加点分。谢谢。最后附上BIOS

网友A:
    不错   但是楼主这排版。。。。。。。字是字  图片是图片    图片没解释。。。。。。

网友: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错   但是楼主这排版。。。。。。。字是字  图片是图片    图片没解释。。。。。。

不懂怎么排版。下次知道了。

网友:
受教受教受教受教受教

网友:
这个一体机还真折腾人的,来回发两次,多亏了示波器出手,才确定问题。以加分,

网友:
能写的出来已经很不错了,搞点下载分还真不容易

网友:
很难想到这点。呵呵

网友:
能学习成这杨 就很牛逼了

网友:
以后也要练习示波器

网友:
太麻烦都不想修了

网友:
修的不错,赞一个

网友:
好利害啊。。。。谢谢

网友:
这波抓的  非常不行啊

网友:
好厉害的,学学习哦

网友:
滚动条死机另外一个思路!!

网友:
系统解压死机?U烧了?U供电不稳??

网友:
文字还是说得很清楚的,逻辑不错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懂怎么排版。下次知道了。

      呵呵   一个图一个解释   这样好看点  对于我们这种小白也好理解

网友:
现在的一体机越来越好了.

网友:
看了半天以为南桥坏了呢

网友C:
你测得是什么电压波形,CPU?
huhui098
我测的U 供电电感波形
详情

网友:
来自: 贵州贵阳
引用 网友C:
你测得是什么电压波形,CPU?
我测的U 供电电感波形

网友:
哈哈,下次遇到就有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