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 插电待机有3V 5V 触发后无3V 5V

楼主(2015-12-20):
联想E430 插电待机有3V 5V 触发后无3V 5V(排除通病电容短路)
待机0.01A 正常,19V也正常,插上电源3V 5V正常的,按下开关跑0。07A  此时3V 5V 没有了
待机芯片EM=  换过也是一样

网友:
掉到待机都没有,后级有短路,查+5VS/+3VS转换电路有无问题。

网友:
同楼上思路一样 查转换电路是否短路

网友:
肯定有地方短路了啊

网友:
后级有问题,引起保护

网友:
这个开机芯片容易坏,不过带程序

网友:
后级电路有短路,上电保护,

网友:
有条件刷个EC程序试试。

网友:
后级电路有短路,上电保护,掉到无待机,照一楼说的查.

网友:
应该是少电压掉电,测下内存供电的条件,

网友:
二级转换电压有问题吧

网友:
我碰到一个和你的一样的情况,是u2301旁边一个电容坏了,u2301是5vALW转5VS的管子,电容是5vs上的,液体腐蚀短路了,

网友:
猴急有短路

网友:
后面的供电没出来

网友:
这机子我如果记错的话,待机应该是通电的瞬间出来一下,然后就没有了,按了开关键才会持续有吧,你这个待机一直有本来就是一个问题,确定你换的待机芯片是好的?这个待机一直有的问题好像是个通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