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51518

楼主(2015-12-20):
  TPS51518显卡供电芯片用什么能代换啊

网友:
我也刚学,不能帮到你,顶起来

网友:
你手头有什么芯片先查一下参数一样的就可以,没有还是得买原来的。

网友:
前几天有一台51212  我用51218代替的 没发现问题 你可以试试  引脚定义一样的

网友(2016-07-28):
楼主找到了代换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