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4s漏电50毫安,求思路

楼主(2015-12-20):
iphone4s进水后闪光灯一直亮。换一个后摄像头后,闪光灯和照相都正常了。但是,电量耗得特别快。以看得见的速度往下掉。用接稳压电源不开机就有50毫安的漏电。通电几分钟也摸不到发热的地方。没有明显腐蚀的痕迹。怎么修?求思路。

网友:
不懂,手上也有一台掉电很快的4S,一格一格的掉电。

网友A:
换板子把 板子也没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板子把 板子也没多少钱

能修尽量修,实在不行再换。

网友:
看看电源管理芯片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B:
會不會是哪裏漏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會不會是哪裏漏電

就是漏电了,但是不知道是哪里。

网友:
关机的情况下,用万用表测正负极的阻值,可以顺线找到故障点,或者用温度法

网友:
50毫安!咋烧的出来哦

网友:
应该是有的地方微短了

网友:
测量各个电压的阻值 。

网友:
先拆掉明显腐蚀的电容,是电池正极供电上的滤波电容,

网友:
闪光灯IC试过了吗

网友(2016-01-23):
看下有没有腐蚀的地方,再看看工作条件有没有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