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SC 2410 喷墨一体机不好使,四个灯闪 有图

楼主(2015-12-20):
开机启动灯闪,扫描灯长亮  四个键复印 传真 扫描 照片 闪

网友:
还有用电脑打印说有异物或机械故障

网友:
没修过这个 不懂

网友:
建议楼主看一下维修手册

网友:
先找百度查查这几个灯闪是什么故障  知道故障才能搞下一步

网友:
没有维修的价值, 收不到多少钱

网友A:
墨盒该清零或打印机清零

网友:
那我还想问一个问题,这个机子扫描灯长亮就是要清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墨盒该清零或打印机清零

你是怎么看出机子要清零的

网友:
因为各类打印机都内置计数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