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打不开

楼主(2015-12-20):
WIFI打不开
维修案例
故障现象:iPhone5上电一会儿后大电流,WIFI打不开, WIFI芯片发烫

•   WIFI正常工作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   在C1801_RF可测量到电池供电PP_BATT_VCC_WLAN
•   在C1803_RF可测量到1.8V供电PP_WLAN_VDDIO_1V8
•   在C1809_RF可测量到有WLAN_BUCK_OUT电压
•   在XW1801_RF可测量到WLAN_CLK32K信号
•   CPU发出WIFI开启信号WLAN_REG_ON
我们可以根据以上工作条件逐一排查

•   维修过程
•   首先查电池电压有3.9V正常
•   测量1.8V也正常
测量WLAN_BUCK_OUT电压时没电压,看原理图WLAN_BUCK_OUT电压由WIFI芯片和L11_RF C1809_RF组成BUCK降压电路输出,测 C1809_RF 对地阻值十几欧姆,拆掉C1809_RF 后测量对地阻值恢复正常,
说明C1809_RF 已损坏造成漏电, 更换C1809_RF 后开机测试一切正常,故障已排除

网友:
楼主功力非常深厚!!!

网友:
哇哦~~论坛已经开始出一些  IPHONE的 有点深度的文章了。。。 啊,我还是老实去修我的 笔记本吧

网友:
不错学习了。在学习中没有修到过手机

网友:
楼主思路可以

网友:
手机的芯片不容易坏,大部分都是断线跟电容问题?

网友:
楼主那学的修手机哦

网友:
这机器之前是可以正常开机使用的吗?客户就是来修WIFI的是吧?

网友:
这个有利可图,有机会也还真要搞搞手机了

网友:
先查条件 在换芯片

网友:
WLAN_BUCK_OUT是wifi芯片自己在供电正常后产生的

网友:
有图有真相,真是不错的解决方法。。。要是免费搞这些图就好了。

网友A:
C1809_RF漏电引起的 WIFI芯片发烫!!!???

网友:
附上图纸就更好了。感谢分享

网友:
很好案例分享,最近总有WiFi打不开的情况

网友:
手机是一点也不会啊

网友:
嗯,分析的不错,很给力的呀!!!学到经验了!!

网友:
手机不会修,看帖加分是美德,顶一下。

网友:
楼主的帖子很精彩,有图还有文字说明

网友:
刚看到还奇怪电容坏会导致芯片烫?仔细看才明白原来降压电路在WIFI芯片内部,L11_RF 、 C1809_RF是降压输出部分就理解了。学习了

网友:
上次换这个WIFI模块换得机都不开了

网友:
感觉修苹果有高大上的派头,我正在学习中,楼主的贴子让我受益非浅。

网友:
又学到一招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C1809_RF漏电引起的 WIFI芯片发烫!!!???
有的,修笔记本的情况也有的,输出电压那块问题 LZ都说啦

网友:
大神啊 我顶你 我爱你啊

网友:
查的比较细致。思路清晰。欣赏了

网友:
谢谢同学共享值得学习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本资料 来自一线员工总结的经验 教新手与小白如何解决 手工 怕修坏苹果 iphone主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