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5-171 LA-8941P不充电分析

楼主(2015-12-20):
ACER V5-171 LA-8941P不充电

ACER Aspire V5-171Series

MODEL NO (型号/型號)Q1VZC

不充电,客户说没有修改过,用着用着不行的,开机鲁大师看了下检测不到电池的型号容量,电池用了2年左右,电池坏的可能性比较大,留下定电池,电池到后,还是依旧,单独插电池还不触发,开机后拔掉适配器竟然还能不断掉,证明电池是有电的,充电图标提示电源已接通未充电,还是没有识别电池
接下来就开始艰难维修了,电池虽然待用的但是不应该有问题吧
先找电池接口

先找电池接口PJP2

1.2脚新电池11V,旧电池0V

3脚BI+ ov

4脚TH BATT_TEMP电池过温检测,实测不插电池为3.3V,插电池为2V 正常

5脚EC_SMCA  3V

6脚 EC_SMDA 3V。

充电口条件都正常

接下来找充电芯片的条件

主要应该是这几个条件,SDA SCL IOUT ILIM ACOK等几个吧
7IOUT 单插电池0V,适配器和电池同时0.22V 通过0欧电阻PR39ADP_I信号,到EC 65 适配器检测,既然是适配器检测应该为高吧?

5脚ACOK高电平3.3V。转换信号为ACIN 再转换给EC 110脚EC_ACIN 高电平3.3V

10脚ILIM 充电电流限制输入,好像105mv开始充电 实测电源时0.8V,同时0.79V

8脚EC_SMB_DA1实测0V,开始围绕这个信号跑线路查条件,电池口和EC端都有3V,没办法飞了条先过来,还是依旧不充电,板子翻来饭去的线掉了,但是3V还是一直有的,郁闷了白白折腾半天跑线

9脚EC_SMB_CK1 实测3V,没有波形

8脚和9脚的对地值88个,感觉有点低吧,

到这里没办法了在测测EC的条件吧
EC_SMB_DA1 高电平3.3V到的地方BQ24725A 8脚,EC KB9012QF78脚,充电口的PJP2 5脚
EC_SMB_CK1高电平3.3V到的地方BQ24725A 9脚,EC KB9012QF77脚,充电接口PJP2 6脚
EC 63脚BATT_TEMP 高电平电池口的温度检测正常
EC 65脚ADP_I单插电池0V,适配器和电池同时0.22V充电芯片转换过来的做适配器检测 电压不知道是不是正常?
EC89脚FSTCHG。EC从电池接口的SM总线读取电池信息,需要充电时发出FSTCHG,可以看作是充电开启信号 实测插入电池时高电平,不插电池0V
EC90脚BATT_AMB_LED# 实测高低跳变,给充电指示灯的黄灯闪烁,实测无电池时灯不亮,插上电池时:开始黄灯一直量,过一会闪烁,应该判断检测到电池了吧
EC93脚BATT_BLUE_LED# 电池蓝灯,主板没有采用
EC 18ACPRESENT:电池下0V,插入适配器3.V给桥,通知桥电源插入
到此处陷入迷茫状态了,
EC换的剪板带程序的,淘宝买了2个,一个不触发,一个和旧的一样,充电芯片BQ24725换的新的,电池买的那种通用的,不知道哪里问题了

机器已经修好了  当经验帖吧,最后还是BQ24725的问题,买了3个,连着换了2个,最后放弃的时候,把最后一个换上去正常了
EC_SMB_DA1
EC_SMB_CK1
补充下 对地值500多

网友A:
楼主你还是重新编辑吧  你看看你最底下的字 那么模糊的字体 人看了眼睛都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还是重新编辑吧  你看看你最底下的字 那么模糊的字体 人看了眼睛都瞎了

我编辑好了  字体放大了  再帮忙分析下看看 哪里问题了

网友:
不充电问题就要慢慢 找,先找BIOS在换充电芯片,在就是电路在么就是桥

网友B:
该查的 楼主也都差了 ,基本上都是这个几个信号,我能补充的  也就是56脚 SDA SCK 链接的电阻,电容 测下阻值有没有变质或漏电的,还有就是有没有查下隔离电路 ,之前有遇到 隔离MOS管短路 ,直接导通的,机器使用正常 ,就是不能充电,原来是把隔离关G级抬高了  ,导致不充电。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该查的 楼主也都差了 ,基本上都是这个几个信号,我能补充的  也就是56脚 SDA SCK 链接的电阻,电容 测下阻 ...

你说的太专业了,我都没明白你什么意思。

网友:
如果参数都OK,可以刷程序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该查的 楼主也都差了 ,基本上都是这个几个信号,我能补充的  也就是56脚 SDA SCK 链接的电阻,电容 测下阻 ...

实在感谢了  还是你提醒了我,前面换的芯片400多值 ,最后好的500以上

网友:
剩下2分全部加给你了

网友:
不良芯片害人不浅。浪费时间。

网友(2019-09-02):
学习一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