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求给内存上手步骤,要先查哪里

楼主(2015-12-20):
台式机3代4G内存不亮机要先 查哪里,哪个是供电呢?重启又是怎么回事,我平时的内存都是用AMT-64
检测卡测试,有显示坏的就直接换颗粒,但有些坏的内存上机不亮或重启,没办法测试,无从下手。求哪位大神指点指点
重启

网友:
那些引脚定位图我都有,就是看不懂。

网友:
有空多逛逛论坛吧 骚年

网友:
先查BIOS,再测电压

网友:
这个要专用的测试工具

网友:
内存供电1.5V 在内存旁边大电感。。。

网友:
好像得买设备

网友:
没设备没发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