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v460 不定时掉电维修

楼主(2015-12-20):
这机器不定时掉电,一看故障对小白来说就比旧麻烦了,拆机一看以前修过
拆了C689 在一看明显电阻腐蚀,哈哈  换个试试

电路图看了一下 249K  半天没找到一样的,找个100K的换上,鲁大师N小时没出 故障,简单修复。装机!~!~!~

网友A:
你这是明显的故障点,说不上什么难度吧。。。

网友:
娱东大师不准曾经被它害苦了,要同时在线看两部视频一至二天才能确定.

网友:
还有个龟壳    也容易坏 ,

网友:
该电阻腐馈失效将导致无线性供电继而也无待机供电了。

网友:
线性开启电阻腐蚀

网友:
这是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明显的故障点,说不上什么难度吧。。。

那是对于你这种大神而言,,,对小白却是不一样的观点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这款机子这个问题比较常见

网友B:
太简单,也说得不清楚

网友:
249的用100换没问题?

网友:
跟B460一样的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简单,也说得不清楚

这还不够清楚,有实图,有电路图,还能怎么详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