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不插显卡黑屏,插显卡正常显示

楼主(2015-12-20):
刚刚客户拿来一个昂达主板   检测后发现不插显卡开机直接灰屏,插上显卡可以正常显示,高手进来帮帮忙。

网友A:
什么是不插显卡黑屏,插显卡正常显示?该板集显的吗?进BIOS找设置。

网友B:
你的是集成板吗,是的话看看北桥的阻值吧、

网友C:
有可能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D:
是不是用集显灰屏啊?

网友E:
北桥虚焊   或者VGA输出电路不良

网友F:
上述集显不显示,先可查北桥集显供电,集显的96M时钟是否输入。量测VGA接口上三基色和二个行场同步信号的波形和对地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不插显卡黑屏,插显卡正常显示?该板集显的吗?进BIOS找设置。

是集显的,进BIO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是集成板吗,是的话看看北桥的阻值吧、

是集显,北桥对地阻值有点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北桥的问题

是北桥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用集显灰屏啊?

是的,不插显卡开机直接灰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北桥虚焊   或者VGA输出电路不良

VGA接口换过了,北桥虚焊吗、谢谢

网友:
对!进BIOS关闭独显看看。还有主板都有独显识别信号,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述集显不显示,先可查北桥集显供电,集显的96M时钟是否输入。量测VGA接口上三基色和二个行场同步信号的波 ...

VGA三基色对地正常,96M时钟还没测,

网友F:
问题是上述板卡未告之大家芯片组的类型,因为VGA模块还有VDAC数模块转换的工作电压也在量测一下。还有BIOS软体资料也可能有被关闭,可查看一下。

网友G:
我有张昂达G43的也是一样故障,是96M时钟没有出来,换了时钟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
北桥出问题了

网友H:
什么主板?  集成显卡在CPU里面没有

网友I:
不会是AMD的板子吧??很多AMD的CPU都不带核显的,插集显当然是点不亮的比如X4 631 741 841

网友:
主板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会是AMD的板子吧??很多AMD的CPU都不带核显的,插集显当然是点不亮的比如X4 631 741 841

是AMD的,用的AM3  640CPU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什么主板?  集成显卡在CPU里面没有

昂达主板呀,有吧应该

网友:
,,哥们是来灌水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问题是上述板卡未告之大家芯片组的类型,因为VGA模块还有VDAC数模块转换的工作电压也在量测一下。还有BIOS ...

直接放电也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有张昂达G43的也是一样故障,是96M时钟没有出来,换了时钟芯片就可以了

我直接做的北桥

网友:
板子换桥后VGA现在能否点亮了。

网友:
用手压北桥看看有显示不 有可能是北桥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述集显不显示,先可查北桥集显供电,集显的96M时钟是否输入。量测VGA接口上三基色和二个行场同步信号的波 ...

这个处理很有用。。

网友:
北桥供电。时钟。信号线对地址。VGA的阻值。。

网友:
北桥VGA模块的IREF亮度电阻也要查下是否坏了。

网友:
lz说一下你的是什么型号的主板  问题说具体一点

网友:
应该是集成显卡的问题集成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