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关机后,电源灯一直亮的最新解决方法。

楼主(2015-12-20):
联想B470关机后待机电流为1点几,开关上的灯一直亮着。只能强行关机,再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但关机还是一样的故障,论坛中好多方法也没解决,今天遇到一强,发现拔下BIOS电池,放一下电,好了。不知其他维友能否解决。反正我是这样搞好的。
解决方法

网友:
最好刷一下BIOS程序吧!

网友:
你这样切底了没有哦,,,,

网友:
应该是BIOS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我一般是刷BIOS,刷BIOS不行就换EC.一般都会好.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还是刷个bios保险

网友:
这种问题我一般是换人

网友:
联想的放电好的还真不多见

网友:
我都是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