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1-L2 主板不能上1333只能上1600频率内存维修

楼主(2015-12-20):
板子是牌子,和型号,   这个主板用E5405的CPU,上其他的全部都没CPU供电,或者不跑吗;
经过测试,上1333的内存就档代码,上1600的内存就OK,经过测量是其基准电压没有出来。
更换下面的一个芯片后正常! 写着0.8V那个芯片,大家都很熟悉的!!
最后上传这个板子的BIOS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梦幻、 -2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
困惑  内存VTT没出来  应该是上什么频率内存都会挡代码的呀    为什么1600的可以过?   1600的可以不用VTT 吗

网友:
上面说的基准电压没出来应该是指VREF0.75V电压,不是指VTT内存负载电压。
修台式机板时我也碰到过是基准电压出了问题,主板会挑内存故障。

网友:
多谢楼主上传BIOS

网友:
那个芯片是出0、75v的?

网友:
这是一体机,还是台式机?

网友:
CPU至强的771脚的上775CPU注意方向

网友A:
经常修到这种主板啊,杂牌的 客户说都是淘宝上买的,,杂牌G41加上志强的,,但是不懂里面的改针脚,,有的是板子上面的CPU针脚动过,,有的是CPU上面遮住了几个接触点,,有懂得吗???教教这个怎么搞  平常的G41点不亮志强的CPU  怎么改

H5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经常修到这种主板啊,杂牌的 客户说都是淘宝上买的,,杂牌G41加上志强的,,但是不懂里面的改针脚,,有的 ...

要改CPU 座子。 服务网是771 ,普通的是775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改CPU 座子。 服务网是771 ,普通的是775

知道要改   怎么改  改法???

网友:
那个·芯片是干嘛用的,是CPU的内存模块供电吗

网友:
两条数据线互换一下。。就能上至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