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下载

楼主(2015-12-20):
怎么下载windows  7   10系统来用u盘装系统   小弟我是学习中   下载都不能用了          谢谢各位大神教教我呗

网友:
首先U盘要格式化做成启动盘,然后将你下载的解压,把它拷贝到U盘中去。

网友:
百度下PE,然后下载安装到U盘,把镜像系统放在U盘,从U盘启动后就可以安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