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LS22A100NSXF编写程序的时候出现CODE错误

楼主(2015-12-20):
如题,请问有没有大神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补充内容 (2016-10-19 12:56):
问题已经解决,换了个新的BIOS 机器已经好了。

网友:
有人遇到过吗,求解释一下

网友A:
芯片是不是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是不是坏了,,,,,

我知道了,可能是芯片坏了,编写成功后 校验错误了。肯定是芯片坏了。

网友:
用酒精查查!

网友:
吹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不一定  可能和 你的编程器有关系   换一个 其他 型号的编程器看看

网友:
毫不犹豫  换芯片   遇到和你同样问题 ,换芯片刷  马上好

网友:
芯片 先清理下,   还是这样果断换芯片吧!

网友:
在擦洗下 不行就是芯片坏

网友:
  换芯片   遇到和你同样问题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换了个新的BIOS 机器已经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