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37不显

楼主(2015-12-20):
开机跑电流0.01-0.8-1,2-1.3-1.1不动不上内存跑0.8没有后的电流,换了显卡刷了BIOS,CPU也换了桥也换了不行啊

网友:
内存在别的机器亮的

网友:
电压齐吗,拆掉显卡你看电流还是那样吗

网友:
开始应该是显卡没过,找下显卡的小供电都有不?

网友:
这是三板斧的节奏吗???还有很多条件都没查屏也没换啊

网友:
这机动过挺多的,不走时序查复位查PG就全板动过,难搞。或许就是一个小电压不出造成。

网友:
有没有大电容

网友:
东芝的显卡 显存容易出现虚焊,可以搞搞试试

网友:
有结果的话 回复一下哦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一台,楼主有修好吗???

网友:
这个有么有大电容了

网友:
看看USB接口有问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