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sv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5-12-20):
一台K43SV开机不显示电流只能上到0.12凉了下,CPU供电还有,好多二级供电没有出来,没图纸找不到那个信号控制的

网友:
从待机跑线,应该很容易找到的,

网友:
这电流也是二级电压没出来的现象,找个点位图来修。

网友:
按照图纸修啊 这样子我们也不会知道知道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