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80上电到0.24不动,秒杀y

楼主(2015-12-20):
板号la-8001p,上点到0.24不动,显然很多供电还没出来,检查susp开启的各电压,发现+5Valw转换为+5VS后只有2V左右,如图,检测U46控制脚G极有电压8V左右,8V控制D极5V的话,S极输出绝不止2V,所以直接判断U46坏,找个mos管换上,一切正常了。运气好,也算秒杀吧。

网友A:
看来不是秒杀了,电池也焊下来放过电了。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啊.

网友:
5V 后继电路 出问题的还是很多    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不是秒杀了,电池也焊下来放过电了。

二修而已~~~到我手之前一休哥已经研究过啦

网友:
这个好修啊2楼真是好眼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不是秒杀了,电池也焊下来放过电了。

兄弟,你还真是幽默啊。看到还是比较仔细的啊、

网友B:
一看见秒杀我就停下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看见秒杀我就停下看了。

秒杀都有运气成分。其实找到问题点之前也测量了很多电压点的。

网友:
这确实是秒杀  直抓重点啊  修到过Y470 故障和你这个类似

网友:
图片高清好评  ,秒杀什么的也是棒

网友:
仁宝的 转换电压比较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个的话也应该能列为通病

网友:
5V转5V出了问题,导致其他分组供电没供电啊??

网友:
维修的人员就喜欢 秒杀的活。希望大家都秒杀起来。

网友C:
秒杀的感觉是不是感觉很有成就啊 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C:
秒杀的感觉是不是感觉很有成就啊 兄弟

秒杀的没有成就感,经过细致分析找到的问题才有些成就感。秒杀的太多了,通病的根本不用分析,显卡的做bga更不用多考虑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