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4201p 疑似触发掉电

楼主(2015-12-20):
今天同行那过来 说是进水 心里想  这下有事做了  慢慢修吧 心里也没有底 对进水的板子  没有太大信心  先上图吧   这个是我修好的图片   电源灯也亮 了 不过原来也可以亮 只不过是3秒钟灭   拆机发现 没有进水的痕迹 心里有的舒服的感觉    因为开始的时候可以触发 电流0.01让后调到0.025 掉电 持续3秒 掉电   有意无意的 吧全板的电感打了一遍值  发现都是好的   然后就找图纸  找到EC  116脚   发现触发的时候这个没有至高     没有高电平 那就说明待机田间没有满足 那就一个一个老老实实的查吧 先查rtcrst在这里   接着查到这里 问题就出在这里  之前这里电池是没有电的  换完电池以后 发现 r432 的一端 2.7 另外一段0.9 过D27以后变成0.6 了   之前 EC 的供电啊  时钟  啊   还有BIOS 啊  先查了一下  就是没有查这里  当机立断 直接就吧 R432 去掉直连  开机电流一直飙升 到显示  上个图在说   这就是修好以后的虽然是蓝屏 但是这个 代码是系统的问题  希望大家多多加分  熄火的没有分了

网友A:
有错字哦 兄弟 是RTCRS吧    你这个还还好  今天我修一台DELL 7系列的 和你这个故障差不多 不过我的是桥坏了  换了桥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错字哦 兄弟 是RTCRS吧    你这个还还好  今天我修一台DELL 7系列的 和你这个故障差不多 不过我的是 ...

凑合看 就行了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错字哦 兄弟 是RTCRS吧    你这个还还好  今天我修一台DELL 7系列的 和你这个故障差不多 不过我的是 ...

你也少了个字母是RTCRST#

网友:
上边那个是rtcrst 不是rtsrst大家见谅

网友:
我记得这个susp#是南桥发出slp3#,EC再转换出来的对吧,,,还是我是笔记本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