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开机黑屏,usb有电

楼主(2015-12-20):
如题求助,dell--pp04x开机所有指示灯亮一次,然后就只有电源灯亮,屏幕始终是黑的,USB有电。求助怎么回事

网友A:
找人检测一下,不说还好,说了你会把问题搞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人检测一下,不说还好,说了你会把问题搞大.

那就说说呗,我就是想知道原因,因为开始也出现这情况,我就拆机也不知道动了哪里,屏幕就亮了!然后又装上。后来又出现这个,无法开机了!

网友B:
会不会是屏的问题啊

网友:
是不带电插电屏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屏的问题啊

不会,屏幕绝对没问题,我觉得主板出问题的几率大一点。就是不知道主板是显卡问题还是其他问题

网友:
不太懂你说的什么意思,

网友C:
时亮时不亮,应该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时亮时不亮,应该是显卡问题了

嗯嗯,但是现在就是彻底不亮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找人检测一下,不说还好,说了你会把问题搞大.

最怕的就是你这种电脑高手,弄出来的问题是一切都有可能,好好找个专业的地方检测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怕的就是你这种电脑高手,弄出来的问题是一切都有可能,好好找个专业的地方检测一下吧。

软件方面还行,硬件方面不会修啊!我觉得还是换主板直接,论坛里谁有这个主板

网友:
显卡完蛋了吧

网友:
就一个DELL,什么都没有嘛?版号,外切怎么样?保隔过了吗?算了,你还是找专业的修吧

网友:
应该是主板上的问题,找个地方修修吧,你描述的现象不好判断,,

网友:
显卡 或者屏线信号的问题吧  开机有没有声音  外接显吗?

网友:
加焊一下显卡试试

网友:
这样吧 楼主我告诉你绝招 拆开之后插上电源 螺丝刀桶一下试试

网友:
连机器型号都没弄清楚,只能说明你机器加电了,其它硬件工作没工作得自己测量。

网友:
可能性太多,建议到专业维修点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