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5 不开机,飞线解决

楼主(2015-12-20):
iphone5 不开机,飞线解决
手机:iphone 5
版本:A1429
故障:不开机
维修地点:坐标山东潍坊青州
维修人员:张清徽
    简单明了,直奔主题
    首先不开机,重点怀疑的就是锁屏键,即开机键,和电池,一切从简
1、拆机后移除电池,直接恒流源加4V电压到电池口,按开机键,无反应,排除电池问题,
2、就是开机按键,开机按键是压在主板下面的,由一条排线扣在主板上,把排线拆除,短接开机点
3、打开图纸和点位找开机点,如图
开机排线座J2,第9脚是开机脚位,所以拆下排线来以后,用镊子短接DZ1或者,将其短接置地,即可实现开机,接通恒流源,短接,哦也。可以开机,故障找到,更换开机音量一体排线即可
4、用苹果手机的客户都比较讲究尽可能的给他换个新排线如图
这个排线是跟音量静音按键等一体排线总成
5、由于只是开机线路问题,机器是我姐姐的手机都不想要了送我了,自己不想买排线,就从开机点飞线到开机按键如图
至此维修完毕,安装回去即可,手机电阻元器件都很小,焊接一定要小心,不要把其他元器件弄掉,中间GPS固定在手机壳上的一个接触片断了,经过焊接修复了

维修小案例,供大家参考

网友A:
楼主手工不错,dz1在这里应该是开机保护稳压二极管。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关键是发贴用心

网友:
手工不错,技术也可以,值得学习。

网友:
接那几根线

网友:
楼主收徒弟嘛?

网友:
没合适的场地,暂时没有工作,自己在家瞎折腾,只是会点皮毛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手工不错,dz1在这里应该是开机保护稳压二极管。

各位看官,请动动手指帮忙加分,谢谢

网友:
怀疑开机键问题直接尾插开机,能开摄子短培dz11就能判断出来了

网友:
这个焊工太厉害了,手机这东西,真是靠真功夫的

网友:
楼主真省啊,连个排线都舍不得换。

网友:
无私奉献啊。

网友:
我也想学手机维修!可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B:
本人诚心想学习手机维修,有偿求师傅带走  QQ:1017192108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人诚心想学习手机维修,有偿求师傅带走  QQ:1017192108

给加点分 啊,o(︶︿︶)o 唉,本人交流qq472552173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手工精湛,学习了

网友:
楼主焊功了得,手机元件细小,能焊上并把机壳盖上了不得。。。。。。

网友:
手机元件细小,能焊上并把机壳盖上

网友:
多发帖子 +2分

网友:
还没修手机真正学,真焊接真是精细活哟,买个排线也用不了多少钱楼主。。。

网友(2016-01-29):
楼主很牛啊 佩服佩服

网友:
真的是高手

网友:
够然是高手

网友:
苹果5的开机排线上面应该有个免提送话器

网友:
真焊接真是精细活哟

网友(2016-03-02):
感谢你的分享。 学习。
问候。

网友:
排线上为什么会有二维码

网友:
用心的实修贴

网友:
多多学习中,努力加点经验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 还是挺强的啊 要是我 就直接换排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