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75MG 高手看看这个管子代换

楼主(2015-12-20):
板子烧了两个UP0109,5vsb还是被拉低。。找到这个地方摘下这两个芝麻官,5VSB恢复,,现在这两个管子也烧了,,标示:22C19,感觉是MOS管,不知道用什么代换。。求教

网友A:
附近不还有好的管子吗?拆一个测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附近不还有好的管子吗?拆一个测测不就知道了吗!

没有了,比普通的三极管大一点

网友:
像是三级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