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5A78L-M LX 点位图

楼主(2015-12-20):
求M5A78L-M LX 点位图

网友A:
发帖前先搜索吧!没有再发求助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发帖前先搜索吧!没有再发求助帖~!

找到过 不过是lx3 的点位图   软件看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善用搜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3573-1-1.html

谢谢  网上的资源不好分辨 下个图 然后不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到过 不过是lx3 的点位图   软件看不了

你说的软件看不了是你软件的问题吧?为了给你看看能不能打开,花了我5分!

网友:
手上有一块m5a78l-m lx板子,不上CPU不掉电,上CPU几秒就掉电,下个点位图查一下

网友:
这个可以有,找一找吧

网友(2021-01-31):
正好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