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卡引导

楼主(2015-12-20):
帮朋友装系统 但是 进 U盘引导 不能按上下选择 数字也没有 外接键盘也没有 进引导 卡在那 上下按不了 怎么办
U盘

网友:
拆下硬盘在其他机器GHOST好后放回G470机器上……

网友:
看看硬盘是不是有问题 要是没问题的话 在外面GH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