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110

楼主(2015-12-20):
戴尔n4110进水清理过了断线补了 待机电流0.007  待机3 5V都有   按开关0.062 这什么问题  求大神

网友:
你给的东西也太少了 只能说还却电压    可能还是没清理好  或是有断线的 好好在查查  先考考板

网友:
按下瞬间查各供电什么电压没出修什么。

网友:
可能还是没清理好  或是有断线的

网友:
查查rtc   pwrbtn这些,还有就是仔细观察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