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宏基E1-471G 进系统掉电什么问题

楼主(2015-12-20):
此机器进系统掉电 首先第一考虑刷写BIOS 在试机

网友:
散热 温控 主板 BIOS 供电 先简单排除下

网友:
换换U,查一下开关。

网友:
刚今天收到台这样的机子。。。不过是大短路。。。MOS管烧了。。。

网友:
3代的Y板你换桥就要刷BIOS,定时的毛病多和BIOS有关

网友:
你什么都不说只能给你说主板坏了

网友:
排除法 一个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电脑城离也不出问题 拿到室外去冷哈开机就会出现掉电
这种情况下 冷机的时候修不触发 应该就好了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看

网友:
我现在修一台471,不定时掉电,有时不触发,有时也可以正常使用,进入系统后才掉电。
我换了待机芯片居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