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70R4E BA41-02175A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5-12-20):
机器型号:三星370R4E
版号:BA41-02175A
故障现象:电流表无电流 ,不能触发
维修过程:量测各个电感对地阻值,无短路,找到待机芯片tps51225B ,12脚只有0.2v,隔离没过 ,充电芯片使用的BQ24735,20脚有19v,4脚没有电压 ,查周边电路没查觉明显问题,加焊此芯片 。量测隔离mos(N沟道管)S级有19v电压 ,G级25v电 压 。触发显示ok,此机修复完成。

网友:
还有几张图片 都提示文件太大不支持 就没传了

网友:
好技术,多多学习了

网友:
兄台。。多两分耐心

    拿出写作文的时序   保证加高分嘛。。

       太简了。。没有看头。。哈哈

网友:
加焊的BQ24735?

网友:
靠!上来就加焊芯片。秒杀啊。

网友:
写的很好了

网友:
手里有个这个机器   开机触发0.23   没有CPU供电  不知道怎么查了

网友:
楼上的修好没有,我也碰到一台这个机器,开机后电流0.2,就没反应了,会是哪里有问题呢

网友(2020-08-17):
楼主这是加焊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