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41-L2跑码跑d0

楼主(2015-12-20):
华硕G41插检测卡开机就显示D0,三大电压检测正常,就是点不亮显示器,什么情况

网友:
干BIOS ,干旁边8脚芝麻管S0,干 SMB DA CL , 搞 SPDVCC。。 与南桥的通讯电阻之类的

网友:
内存,CPU,BIOS。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查内存供电条件,干BIOS和BIOS旁822

网友:
华硕G41板子卡D0、直接换掉IO旁边的822直接解决。要是不行就找BIOS旁边的822 再不行刷bIOS

网友:
LS版主的意见很好

网友:
华硕这块这主板搞了BIOS 822   io822   始终822  刷完BIOS还是不行,估计就报废了,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