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 开机7响

楼主(2015-12-20):
一台DELL 开机7响 换北桥    ,加焊一样。只能换。

网友:
谢谢分享   有木有版号呢?

网友:
板 号09913-1. DG15 AMD

网友:
dell这个机子的这种毛病还真不少,10月份有一台也是这个故障,加焊后OK到现在还没返修。。。

网友A:
这款机器多 7声多北桥问题 8声多显卡 、显示问题

网友:
`楼主 可能是搞错了哦。   7声可能是显卡哦  不一定是北桥。等着回来吧。。。

网友:
没短路的话,先重植一下在说,这种桥买的旧的很多坏的,翻新的也比较多,而且这机器修好了也用不长,没必要下本

网友:
AMD的都懂的,就是北桥

网友:
是AMD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器多 7声多北桥问题 8声多显卡 、显示问题

5声CMOS电池没有电了,我也遇见过

网友:
遇到几次,七声都试北桥。

网友:
我遇到一台,换都没用,还是集显,,放弃了,电脑公司也不想给钱去修

网友:
拔掉内存几声,amd   可以看看显卡,看看电流跳变

网友:
再换可能板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