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遇神机,一个电阻引起的掉电,联想G475维修手记

楼主(2015-12-20):
机型:联想G475  AMD 集成
板号:LA-6757P
故障:待机0.015A,按开关上升到0.02A不动
维修过程:这个机器的通病大家都修过,南桥218-0792006 易坏,通常表现为COMS电池没电,电流上到0.35左右不动,售后保过的机器大部分都动过南桥。首先测待机,这个机器是AMD的,待机时RT8205E 产生VL +3VLP 线性电压,开启+5VALWP和+3VALWP待机电压,发出SPOK开启+VSBP 驱动平转平MOS管,开启南桥待机+1.1VALWP,如下图:

此机待机0.015A有点高,正常仁宝的待机只有0.001-0.006,明显有电压没有出来,测到+5VALWP只有4.3V,+1.1VALWP没有产生,引起待机电压偏高,测SPOK有4.8V的高电平,是VL上拉正常,更换PU501,+1.1VALWP出来了,按开关电流一直上到0.6A左右机器亮了,以为好了装机,进系统过程中欢迎画面掉电,待机变成0.001A,再按开关没有反应了。

拆机测待机的电压全没了,放一会儿,待机时有时无,有时待机0.008可以开,有时0.001A开不了,有时开机后电流上到0.1A左右不动,回头想一下,+5VALW只有4.3V不太对,打了下两个FB脚,都是2V左右,也没有什么异常的,断开PR402 测PR404和PR402,也是图上标的20K和30K,装回原位置,奇迹出现了,+5ALW恢复正常,一路绿灯进系统OK,原来是PR402空焊引起的,完全在意料之外。

正常输出:VO1=VFB*(PR402+PR404)/PR402=2V*(30K+20K)/20K=5。0V
                  VO2=VFB*(PR401+PR403)/PR403=2V*(13K+20K)/20K=3。3V

网友:
高手发帖都是这么简单的?PR219的问题?

网友:
又没有1.1v待机电压的,是开启那边的电阻吗

网友A:
居然空焊了那fb一端怎么来的分压求解释这不科学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居然空焊了那fb一端怎么来的分压求解释这不科学的

每个电源芯片FB都是固定的电压

网友:
故障结尾挺简单。但是维修的过程不容易。这2个电阻如果在线测量正确就不查下去,就不会发现空焊,就不好说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小小电阻问题,不好找,谢谢分享

网友:
技术+运气不错 加分

网友:
这个公式都可以记得,厉害

网友:
666前几天学理论的时候还疑惑那个公式的作用!没过几天就不在意这事了
多谢楼主

网友:
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个电源芯片FB都是固定的电压

我知道啊~但是你说空焊了就有点不妥当了~虚汗了才对吧

网友:
+5VALW只有4.3V不太对,我会首先换滤波电容,楼主思维还是要快人一步

网友:
有碰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
这个是重大发现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学习了 加分

网友:
一般是小电阻出问题的 都不好修 楼主厉害

网友:
我第一反应肯定是换上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