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跑B2反复重启和华硕H61M-K进BIOS显示12V偏高维修一例

楼主(2015-12-20):
主板:华硕P8H61&华硕H61M-K
故障现象:华硕P8H61反复跑B2重启
          华硕H61M-K进不了系统
临近下班,接到两台华硕的板,首先P8H61反复跑B2重启,先COMS放电无果,换个CPU也无济于事。于是测量电压都正常,时钟也正常,当测到复位的时候发现复位开关针只有0.5V,这肯定不正常,于是跑线路发现开关针附近有电阻和一个电容腐蚀,懒得去下点位图了,找了个H61的料板找到复位针相连的电阻电容换上 ,点开关不重启了,总结一下此故障为复位针上拉电阻腐蚀引起电压偏低导致的不断重启。
故障二:(要下班没拍图片了)H61M-K顾客反应说进不了系统,发现进BIOS监控12V电压偏高到15V了。
  考虑这种情况应该是分压电阻变质了,找到IO第50脚12V相连了两个电阻和一个滤波电容,查点位图这两个电阻分别为11K和1K,根据分压公式:12V/11K+1K=1V,实际测量分压出来的电压为1.3V,查到11K电阻发现只有8K了,这样算下来的确分压到1.3V。
  于是赶紧到料板上找了个11K左右的电阻换上,电压输出1.04V正常了,12V也变成了12.4V,进系统烤鸡2小时一切正常!
没什么技术,仅供参考!谢谢大家

网友:
修的不错,先收藏看下。

网友A:
你写错了吧。12V变成12.4 。

网友:
应该差不多 多出 0.4V ,问题不大

网友:
主板速修呀

网友:
技术还行,有一块铭瑄h61主板,3秒重启,马上要显示画面,然后重启了。指点下

网友:
亮点是楼主的显示器偏色,跟我的一样,偏黄色,哈哈

网友:
监控12v是属于io管的?学习了

网友:
果断加分!!1

网友:
就这样秒杀赚钱快呀,生意兴隆

网友:
果断收藏楼主的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写错了吧。12V变成12.4 。

不是11K,我找了个10.5K的电阻

网友:
有一些H61是用不了检测卡,修起来真麻烦

网友:
以前碰到几个技嘉H61的主板也是BIOS里面12V偏高 ,换电源好了,,这里的IO50PIN是连接什么信号,12V电压的检测脚吗》》

网友:
H61越来越多了~想想都还有点小激动~

网友:
不进系统这样的事情 也能查出来 修的确实厉害

网友:
谢谢楼主的贡献经验 然我们小小白也可以根据修机子了

网友B:
不错.其实这种电压检测不正常的.查IO的电压检测脚就行. 一般都是分压得到的.

楼主应该公布一下50脚是哪个信号,下次我们就更方便直接查这个信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其实这种电压检测不正常的.查IO的电压检测脚就行. 一般都是分压得到的.

楼主应该公布一下50脚是哪 ...

50脚就是12V的电压检测,点位图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