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星Z170主板BIOS问题,内存4代ddr4,第六代因特尔处理器

楼主(2015-12-20):
主板型号:V星Z170A GAMING PRO客户说新买的主板,装个安装版win7安装时候发现鼠标键盘用不了,我来看看,用GHOST试试,装上系统了,但是发现进系统之后所有USB都用不了,插鼠标键盘U盘都用不了,没反应,BIOS下,PE下所有都OK,就一进系统发现用不了,改BIOS设置,按照网上的方法设置了,USB打开,还是一样,进系统之后所有USB用不了,是不是没装驱动,但是现在鼠标键盘都用不了怎么装驱动呢,来求助一下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延续了V星小8脚的通病

网友:
我倒,你都修理好DDR4 的 机器啊,我们还在 DDR3徘徊

网友:
不是还有个叫安全模式吗

网友A:
在系统里面是不是全部USB不能用?在PS/2键盘鼠标口下面的那两个USB都不能用吗?我看到其他都是USB3.0的吧,或者你可以试试去官网下载3.0的驱动,用PS/2的键盘鼠标去装驱动试试

网友:
你换个WIN8的安装版试一试   WIN7不带3.0驱动的  WIN8以上都带了

网友B:
遇到过联想的品牌机只能装WIN8,装WIN7后就是鼠标键盘不能用,楼主换成WIN8系统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系统里面是不是全部USB不能用?在PS/2键盘鼠标口下面的那两个USB都不能用吗?我看到其他都是USB3.0的吧, ...

知道什么问题了,现在的主板把旧的EHCI模式消除了,用最新的XHCI,win7系统不带XHCI补丁,所以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过联想的品牌机只能装WIN8,装WIN7后就是鼠标键盘不能用,楼主换成WIN8系统再试试!!!

的确,说是现在的主板把旧的EHCI模式消除了,用最新的XHCI,win7系统不带XHCI补丁,所以用不了

网友:
Skylake一代Intel会移除EHCI主控,改为支持XHCI主控,但Windows 7系统原生不支持XHCI主控。

大家对EHCI、XHCI这两个术语不明白也没关系,你只要知道这件事的影响就行了——没了EHCI,Skylake平台上装Windows 7系统时无法识别USB接口。

再进一步说就是,如果你打算在Skylake平台上继续使用Windows 7系统,那么安装系统时就会遇到一个难题——不能通过USB硬盘安装,也不能通过USB光驱安装。

运气好的话,主板会提供一个PS/2键鼠接口,但问题是接了键盘你就不能用用鼠标,接了鼠标你就不能用键盘

网友:
我都还没遇到过这样的板子  真想看看是啥样

网友:
好厉害啊  新主板就是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