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510 USB奇慢无比

楼主(2015-12-20):
U510    分区非常慢  做系统一样慢 USB奇慢无比

网友:
硬盘换了再说

网友:
装安装版用官网驱动,另外你的电压5V有没有问题会不会低了

网友:
换硬盘   量电压   数据阻值

网友:
感觉像硬盘的 问题

网友:
看下是不是硬盘有问题,如果没事的话考虑刷个BIOS看看

网友:
拆了硬盘用U盘试下就知道

网友:
个人觉得应该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我昨天刚修好一台联想U410 I5的24G固态硬盘和ST500G硬盘都挂了,故障现象一样,换硬盘好了

网友:
检测一下硬盘有没有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