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60开机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5-12-20):
       联想Z460开机掉电维修一例 。接到机器先接维修电源,开机后,电流跑到0.56A左右就掉电,给客户报价120元,客户答应修后, 拆开机器,先检测各路电感对地静态阻值,基本正常。上电开机后 监测各路电感上的电压都出来了。继续检测各路后继电压,发现3.3V后继电压只有0.7V不对,总算找到了问题点。仔细检查3.3V后继电压控制电路没发现异常,可能是后继开启的MOS管(U4)损坏,断电后,先检测后继电路没明显的短路后,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更换一个同型号的MOS管,上电开机,电流一下就跑到了 1.2A左右,不再掉电了。外接显示器也显示了。装好所有配件,再次上电开机,机器工作正常。试机一天交差。我是新手,希望能帮助到新手。老同志们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楼主哪里的,120也报得太低了吧

网友:
发贴不要报出你的价格来

网友:
我也收到一个电流一样的 不过 是U4的19伏没过来

网友:
楼主哪里的,120也报得太低了

网友:
这好像是联想通病哦

网友:
楼主最好带图 感觉说了即使看了也无多少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