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V REV:2.0 电流上到1.12A,没有思路了求指教!!

楼主(2015-12-20):
这客户以前在我这修过,挺新的板子,之前不开机,BIOS问题,当时刷的3.0版本的BIOS,开机什么的都正常,用了四个月客户说晚上打LOL突然死机了,再开机风扇转屏不显。我说显卡坏了报价260,客户同意修就走了。拆开之后先刷了遍bios,刷的2.0版本不行,重新刷回去还是不行。显卡加焊不行,换了一个显卡还是不行。华硕的好难修啊,接下来思路应该是什么?突然断了,求各位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A:
电流跑了多少呀。

网友B:
先看过了内存没有?

网友:
如果没有错的话注意下网卡是不是有问题,千万不要走了弯路。

网友:
看了下楼主所讲你还处在三板斧的水平,这机子有点位的,集显电压是不是没有出来?华硕的机子跑这个电流可以考虑下把显卡拆下来再跑电流看看。

网友C:
先刷BIOS,不行查下内存的SMB总线,是不是有个排阻上拉的,换掉应该就可以了,我上次好像修过一个不过内存的就是换排阻好的

网友:
现在的故障是显示还是不显示 不显示还望按时序维修 切勿胡乱干桥换桥 如果能显示 查死机的时候有无异常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跑了多少呀。

跑到1.2啊,挡住了,正常应该是上到1.8,然后在下来到1.3-1.4就正常了

网友:
跑码没有,没有考虑下SB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先看过了内存没有?

过内存了,拔掉内存上到0.9左右,然后插上内存上到1.2就不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先刷BIOS,不行查下内存的SMB总线,是不是有个排阻上拉的,换掉应该就可以了,我上次好像修过一个不过内存 ...

你当时换排阻那个电流能上到1.2吗?

网友:
显卡的供电什么查了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当时换排阻那个电流能上到1.2吗?

是和,电流1.2左右不过内存,我用示波器打SMBCLK和SMBDATA,波形出来一瞬间消失,但是量电压3.3V正常的,我看点位是连到排阻上拉,果断换了排阻就开机了

网友E:
华硕排阻就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华硕排阻就爱坏!

是啊,华硕的硬伤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和,电流1.2左右不过内存,我用示波器打SMBCLK和SMBDATA,波形出来一瞬间消失,但是量电压3.3V正常的, ...

这都可以。。明天到店里试一下,多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过内存了,拔掉内存上到0.9左右,然后插上内存上到1.2就不动了

那测显卡的小供电,专用时钟都有了不?

网友:
BIOS  不行就是显卡供电看看

网友:
查看南桥给CPU发的开启信号有没有。有南桥换个试一下。

网友:
这个机器的BGA比较难做

网友:
看下供电是不是齐了

网友:
检测过内存 电流会有两次跳变 在检测显卡 电流上至1.8左右 后又会掉下来接着就显示了 。楼主故障明显内存不过 但又能检测到。

网友:
这机器论坛有点位 裸板1.2就显示了 我手里现在有台刚修好的 楼主给的思路太少了 都不知道你的有没有跑码

网友:
直接 换南桥

网友:
1.2感觉还没过内存,炸点为继续查查,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我遇到一条台,我的是大小写灯,亮了,外切内屏都不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和,电流1.2左右不过内存,我用示波器打SMBCLK和SMBDATA,波形出来一瞬间消失,但是量电压3.3V正常的, ...

在什么位置啊,有图吗?

网友:
请问是哪一个排阻?  谢谢